关于排量和压缩比---请教

楼主(2008-09-19):
有最大排量、最小排量,最大压缩比、最小压缩比这种说法吗?如何得来?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网友:
只能说目前世界上存在的发动机中最大排量、最小排量、最大压缩比、最小压缩比是多少。估计其意义是挑战极限,争取有所突破!有点想吉尼斯纪录一样!

楼主:
对同一发动机而言有没有呢?
就压缩比来说,我们常说的是几何压缩比(或循环压缩比)是定值。但书上说压缩比是说明工质的容积变化和压缩程度的一个参数,从这里来说压缩比应该是变化的,也就存在最大和最小值。有公式:pc等于pa乘上e的n1次方(pc\pa分别为压缩过程起终点的压力,e为压缩比,n1为多变压缩指数),其中pc\pa\n1均为变量,所以压缩比应该存在最大与最小值。

网友:
你可能说的是可变压缩比和可变排量的发动机吧,一般压缩比都是按照容积计算的,而你说的是按照气体的体积来说的,按照气体来计算不准确而且各个转速的实际进气量也不相同,也没有必要

楼主:
谢谢泊比和A209版主,问了以前的老师,应该是不规范的概念。还可以理解为加工上存在误差而由尺寸链计算得来的。

网友:
压缩比是一定,可是在维修和更换活塞。缸头平面的磨损等维修时,压缩比就要调整。在连杆处调节。

网友(2009-02-18):
压缩比不能太大 。
不过如是说,这是挑战

网友:
不能苟同A209所说的,以定压缩比计算。
在有些增压发动机中,压缩比为可变,因此根据曲轴转角变化,把压缩比变化值也应考虑。这样计算才准确。
我说的不知对否?

网友:
排量小点的发动机可以做更大的压缩比
大排量的压缩比大了容易爆震,大于10.5就有点危险了,当然我指的是通常状况

网友(2009-08-07):
我想可以有这个概念,至于真的有没有我也不清楚,我想最大、最小排量应该是对应理论计算时,由公差的极限偏差可以算一个最大、最小值,对应的计算压缩比也就是最大、最小压缩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