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如何加工?要开几副模具?

楼主(2008-09-19):
请各位业内人士看看这个钣金件如何加工?
要开几副模具?

谢谢!

网友:
红豆生南国友好:
.
两副模具够了:
第一副----平面压型(连带冲孔)。
第二副----折弯成形。
.
syw  080920   08.16

网友:
抽屉?
设计的貌似太复杂了吧
这个东西的成型最好应该是用专用模具吧
用折弯的话,精度不好控制啊

楼主:
总工,及zeilaoda友好
除了要知道如何加工,可否提供可加工的单位

网友:
2套模具的工艺是很复杂的模具
没有一个模具厂会跟自己过不去
开料及成型——折边——冲孔(可以保证孔的位置精度)——折边
你的材料为304不锈钢,对模具材料的要求高
如果不是十分了解的模具厂,你做样品应该是要付25%的订金才可开模,你没有实足把握的大批量定单,以生产为主的五金厂不会接你的,你只要做模的话还是找以模具加工为主,会帮你设计模具的
虽然现在模具国内市场不好,可是人很谨慎

楼主:
楼上友好
可否提几个加工单位,由于现阶段处于产品的预估,需要知道各个部分的成本,摸具可以单独报价及加工成本等
急需,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自己有工厂还是采购
现在变相询价太多

楼主:
我们没有工厂,此零件为采购
如果不放心,可以给个报价区间,主要用于组装后产品报价

楼主:
渃梨梨友好
可有固定电话,给一个

网友:
自己都可以估价啦
在任何一个3D软件里面都有重量这个选项
你用重量乘以一个1.1就是产品重量
你咨询一下卖材料的
问现在304是个什么行价
重量乘以材料单价结果就是材料成本价
至于你没工厂你就乘以一个1.3至1.15之间的数,每家厂选择的利润是不一样的,结果就是产品的最低价和最高价
这还是粗胚,如果有表面处理那就还得继续咨询了
一般就这样
我只能这样帮你了

楼主:
渃梨梨友好
以上材料和人工都好说,主要是模具费用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不太好报了
毕竟到时候不是我做
如果你到时候把产品给别人生产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条件来诱惑厂商把模具价报便宜一点
不锈钢不是很好对付的,尤其是开料的那套,一定贵,对材料要求太高了
对不住啊,没帮到你

网友:
两副模具够了:

两副模具够了:
第一副----平面压型(连带冲孔)。
第二副----折弯成形。

网友:
在任何一个3D软件里面都有重量这个选项

网友:
建议用专用的成型设备,3~4万元左右,这样子的话,可保证成型精度,生产效率也高,当然初期投入也稍为大一点,不过大批量生产的话还是很划算的.

楼主:
这样的钣金零件谁能加工,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