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列圆锥滚子轴承的定位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19):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有面对面和背对背的两种,一种是内圈分离,一种是外圈分离,这两种轴承在定位的时候内外圈都需要定位吗?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双列圆锥的内外圈都需要轴向定位(径向不一定),否则双列圆锥最大特点:可以承受双向轴向力不就没有意义了吗!3 V& N$ t* u! h2 @
但是怎么定位,是有不同方式,要看具体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