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倒角怎么编---请教

楼主(2008-09-19):
工件外圆车了锥度后然后车平的外圆。要求在锥度和平的外圆处倒圆弧角。这编程怎么编啊?凯恩帝系统

网友:
根据角度计算出圆弧的两个切点

网友:
用三角函数算切点
数学要学好
呵呵

网友:
作图  找两个切点  编程就好了
那个系统不太清楚
我们的车床有直线都倒角 倒圆
圆弧 倒角 倒圆功能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