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轴承的组立方式---请教

楼主(2008-09-19):
请教大家个问题:微型电机(SPINDL MOTOR)的轴承一般是油脂轴承,和轴套的组立方式一般为压入式组立,可是这样会使轴承内径发生形变,请教有没有其他的组立方式达到固定的作用,且轴承内径不会发生形变。
大家赐教呀

网友:
变形与否,看配合级别。
还是基本问题。

网友:
组立,日本体制?

网友:
NTN 有通过外圈上的类似O型圈靠摩擦力的固定方式,可以避免内圈的变形。似乎是用于LZ的场合,但是对于定位精度我表示怀疑,你可以咨询一下NT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