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片蒸发器(铝材)脱脂用什么化学试剂?

楼主(2008-09-19):
翅片蒸发器(铝材)脱脂用的化学试剂是什么啊?
请大虾们赐教啊。

网友:
有现成的万能脱脂剂

楼主:
那化学名称或者是化学组成方便介绍吗?
或者把那个脱脂剂和铝管反应啊

网友:
一般用碱性脱脂剂,有成品卖

楼主:
但我好象记得是酸性啊‘

网友(2008-11-05):
引用 楼主:
翅片蒸发器(铝材)脱脂用的化学试剂是什么啊?
请大虾们赐教啊。
不知道你的翅片表面有没有涂防水膜。

还有,选择清洗剂的时候,对于ph值一定要慎重,以免造成腐蚀。

你若真想使用化学试剂清洗,那我判断你是小批量清洗,那么酒精,丙酮都可以用,使用的时候,注意防火。

网友:
如果翅片的制造采用挥发性滚刀油,只需将此产品零件加热到180度以上250度以下,并保温3min,即可满足脱脂工艺的要求;如果翅片的制造采用非挥发性滚刀油就需用专用脱脂剂进行脱脂。

楼主:
谢谢大虾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