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筒输送机侧边如何使用铝型材???

楼主(2008-09-20):
一般的滚筒输送机侧边都采用C型钢或钢板弯曲成形,见附图。但是我有见过侧边用铝型材的,只是距离较远没看清楚,请问滚筒输送机侧边如何使用铝型材? 十分感谢!!!
(最好有照片或CAD或SolidWorks或其它图档也可以,这样比较好理解)

网友A:
铝合金框架的我见过,但是没照片。

网友:
兄弟,找个大型铝型材厂家的样本,找合适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框架的我见过,但是没照片。

没照片能否用文字说明一下滚筒与侧边铝型材如何连接的,谢谢。(如果能画个示意图最好)

网友:
铝型材四面都有T型槽,滚筒轴承座或轴座上制作与其相配合的凸台作垂直方向定位,然后通过螺栓和槽内螺母就可以固定轴承座或轴座,滚筒间距可作调整。
使用场合应该只是輕负荷类型。

网友(点评):
输送线的型材都是专门厂家开模铸造的,跟普通型材不一样,链条、滚轮之类的都从型材内部通过

网友(点评):
知道有这种型材和输送线,只是首楼图片展示的并非你说的输送线。

网友:
5楼师傅有图及就好了

网友B:
铝型材是热挤压工艺,对模具的要求很高.模具又对型材截面的壁厚和米重,周长要求很高.常见材质有6063,6061也有70系的,但70系对挤压要求高,状态分为T4,T5,T6.每次加工挤出一般为6米长一个单位.我看你的设备对型材的截面要求并不复杂,因该很好加工.如果你有图纸我可以告诉你具体选择挤压机吨位和模具要求..对了,还有表面处理等

网友:
晕哦

很多都是用铝型材的,用C形钢的反到很少,用型材的形状大概是一个"凸"切掉一半,然后在型材通槽固定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是热挤压工艺,对模具的要求很高.模具又对型材截面的壁厚和米重,周长要求很高.常见材质有6063,6061也有70系的,但70系对挤压要求高,状态分为T4,T5,T6.每次加工挤出一般为6米长一个单位.我看你 ...

我不是要加工铝型材,我是想要知道滚筒与侧边铝型材如何连接的。

如附图中就可以很清楚看到滚筒与侧边的连接,但是可惜不是铝型材。

网友:
很多都是用铝型材的

网友(2010-04-28):
把折弯板换成长方型截面或类似的铝型材就可以了,一般是要装轴承并且对辊子的高度要求比较高时用到

网友:
我倒是有照片,可惜相册里上不了。 偶也不知为什么。 郁啊---闷!

网友:
类似这样的型材都可以做滚筒线

类似这样的型材都可以做滚筒线

类似这样的型材都可以做滚筒线

网友:
顺便问一下,LZ滚筒线的链条安装方式可靠么? 整条线的传动效率是多少?  线体的承重是多少? 链条使用时有防护吗? 链条如何张紧的? 又挣断的现象吗? 用的是什么链条 08A的还是B的, 东华的还是苏特的? 谢了先

网友:
还有, 滚筒是镀锌的还是镀铬的? 两侧C型钢里的白色物件是什么? 谢了再

网友(2012-04-27):
你看明白吗?若是不行,我可给做个单独的示意图

网友:
给铝型材厂打个电话,报个规格让他们想辄去,多好。

网友:
见过 那是一种冲压件,螺栓固定在铝型材上面的 中间凸起支撑滚筒

网友:
用轴承座,或打孔镶轴承,不过打孔要考虑所用的铝材是否合适

网友:
见到轻载的皮带输送机侧边用铝的比较多,但是不晓得两者有没有可比性

网友:
刚作2个轻型输送机机架用铝材,主动轮和涨紧轮用轴承座,其余小辊轮利用铝材凹槽固定

网友(2013-03-29):
侧边没有必要用铝架吧,铝材没有韧性啊

网友:
用鋁型的也是要看荷重物重量去選擇~

网友:
铝合金框架的我见过,但是没照片

网友:
用铝型材作导轨的话,配钢板折成的滚筒安装码即可

网友:
同等外形尺寸,铝型材的抗弯能力是方管的1/3左右。

网友(2013-09-16):
用托马片的形式可能更好一些

网友:
楼主请问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qq248854279.还想跟您探讨一下

网友(2013-11-19):
一楼的DIII你们滚筒输送机,安装滚筒的孔采用的是腰型孔吗?
我上次设计的双排链滚筒,滚筒直接的距离是50,链轮采用的是08B 齿数Z=9  后来安装的链条的节数是17节,但是安装后出现链条松的情况,要是用16节的话又太紧。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6-11-23):
铝型材只适用于轻载 加托马片安装滚筒

网友:
加托马片

网友:
应该是螺纹联结。

网友(2019-01-22):
一样的原理啊,在型材槽的高度开安装孔,找合适的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