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中的干涉是什么意思?哪些情况下出现?

楼主(2008-09-20):
装配中的干涉是什么意思?哪些情况下出现?谢谢!

网友:
装配干涉,一种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没有留合理的操作空间,我们一般讲,就是耍不开了。
另外一种,应该是指装配工艺不合理,顺序不对,导致后面的部件无法装配或者无法调整精度。

网友(2009-05-26):
同意2楼意见,补充两点:
1、干涉:运转时不该碰撞处发生了碰撞——新机器设计、老机器零件松动的问题;
2、新换件的尺寸有问题。

网友(2009-09-10):
干涉一般多是发生在加工精度不高导致

网友(2010-01-08):
装配误差也会产生干涉

网友(2010-05-29):
各位老师说的很好,学习了,谢谢!

网友:
搞了几年模具,这个词还是很熟悉的,有很多原因的,设计时候出现的失误,零件加工时出现的偏差,和模具组立时候,对一套新模来说这个很正常,设备也是如此,所以为了避免这个,设计人员还是多和组装的工人多多沟通,不要一味的去设计,出现干涉的情况多数都是因为设计不当造成的,自己觉得OK就这样设计,不考虑需要维修时的情况,有时会给维修人员造成很多不便的

网友(2010-06-28):
感谢各位楼主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问的是个语文问题

网友:
干涉就是互相影响了。

网友:
简单点说就是影响设备的安装、使用、维护的不合理处。当然大部分是因为涉及人员的问题。也有施工人员的问题。需要避免就得依靠大量的实际经验。现在的问题更多的出在维护部分,因为设计人员不会去管以后的维护,国内很多大设计院安装调试好的大型生产线都需要使用方进行一次设备大改,其目的就是要在满足生产的基础上更加方便于设备的日常维护。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2010-08-25):
我同意mucunxiangzi 的观点

网友:
很专业的术语     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说法  只知道是设计不对 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