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火焰切割机的伺服电机,传动有无精度不准?

楼主(2008-09-20):
数控火焰切割机利用的伺服电机在传动上有没有精度不准的现象?我厂有台设备在切割钢板时,两次切割尺寸不一样,切割长度在2000mm左右,相差3mm多,机械上基本排除了精度问题,是不是伺服电机有问题?如何检测?请行家们帮助一下。

网友:
欣然yt网友好!
.
输入一个边长等于2000mm的方形程序,让其起点、终点相接。
.
syw  080921  05.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如果起点终点相接,就说明伺服电机精度够了,对吧?

网友:
可以检查齿轮磨损情况,如果模拟切割的点对,就该和伺服无关了

网友:
不要在伺服上找问题,伺服如果在最后有3mm的偏差,早就超差报警了。如果确定数控系统的参数没人动过,还是在机械结构上找问题吧,调校一下导轨。

网友(2009-05-30):
看一下基础是否有下沉  还有齿条啮合情况   电机连接的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