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过程中,怎样才能保证加工出来齿型不歪斜?

楼主(2008-09-20):
请问滚齿过程中,怎样才能保证加工出来齿型不歪斜?这样判定齿型是否正?
谢谢!

网友A:
齿形滚偏了,是滚刀的中心没有对好造成,通常是加工少齿数发生,当加工的齿轮大于或者等于50齿时,齿轮与滚刀的重叠系数大于1.2,这时也就不存在对中了,拉刀时只要不用到滚刀的边齿就行了.但是加工的齿轮齿数比较少,低于20齿的一定要对中.对中的方法有好几种,一种是用专用的对刀板对刀,以前产的老式Y38滚齿机就有这个附件,现在产的滚齿机是没有的.一种是在刀子与工件之间放一张厚一点的纸(香烟硬壳包装纸),将机床工作台慢慢摇进去,刚好碰上纸,不要太紧,也不能过松,看一下刀子在纸上留下的印子,如果该印子是三角形,梯形,表示滚刀的中心是偏的,如果该刀印是长方形,说明滚刀的中心是刀的,滚刀中心不刀可通过窜刀来解决.(我们这边的说法是"拉刀").将滚刀沿轴向一个距离,还有一个方法是"啃刀花"也叫碰刀.就是让机床转起来,慢慢将工件靠近刀子,吃个0.1mm,最多不超0.15,否则就看不明显了,看刀印,方法也是一样,具体拉刀方向与你使用的滚刀旋向有关,对好中以后,就可以正式做了,等这颗刀齿用钝了,又要拉刀,这时就不需要重新对中了,只要用一把卡尺量刀架后面的套筒,拉刀前的数字减去拉刀以后的数字下好等于"模数*π,π取3.14.正好拉了一个齿距.

网友(点评):
如果還能碰上這樣的人,再多的加工機也不是問題!!感嘆一番!!

网友(2009-03-26):
2# 杨善梅

网友:
非常正确,我厂常规用法

网友(2009-05-01):
对需不需要对中这个问题,我一直有疑问

网友(2010-07-07):
对中式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版主果然高手,呵呵,

网友:
我刚刚入门,但一看版主的帖子

网友(2012-09-13):
引用 网友A:
齿形滚偏了,是滚刀的中心没有对好造成,通常是加工少齿数发生,当加工的齿轮大于或者等于50齿时,齿轮与滚刀的 ...

螺旋角大于30°,齿数在40左右的齿轮,滚齿需要对刀吗?真心求解!

网友(2012-10-15):
杨老师讲的太精辟了

网友(2017-02-21):
在滚切齿数少的齿轮、蜗轮时,对中就比较关键一般来说齿数大于20齿时就可以不用太考虑对中的问题;+ `7 ]6 l! ~" X4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