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机后一定要回原点?

楼主(2008-09-20):
为什么数控机床开机后一定要回原点啊?不回原点为什么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开机回原点是建立机床坐标系。
如果不建立机床坐标系在铣床上可用G92建立加工坐标系。但不能自动换刀。其他涉及到机床坐标系的动作不能使用。

网友A:
不回也可以的,关键是参数里设置。

CNC厂家这样设计有2点考虑
取消关机前的所属指令,那样安全性很高
解决机床制造的误差和装配误差,重新回零就是软校正
还有一些机床的PLM和PLC的增加功能等有必要回零,看你用的机床了
现在很多机床不需要回了。可以参数设置的

网友:
不回参考点,机床的使用是有许多限制的,另外增加了人为的安全因素。

网友:
我用的新瑞机床开机后就不用会零。

网友:
开机不回零,使用的是绝对编码器
如果使用的是增量型编码器,开机必须回零建立机床坐标系

网友:
那说明你用的机床是增量系统的,必须确定一个参考点(机床原点)

网友:
开机不回零,使用的是绝对编码器

楼主:
那是不是说开机后如果不回原点,开机后那个点就是原点啊?

网友:
回零就是以机械零点为基准来建立机床坐标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说开机后如果不回原点,开机后那个点就是原点啊?

不能像你这样理解
用绝对编码器,断电后具有记忆功能,不是说开机后机床在哪,哪就是原点,原点是固定的。

网友:
开机回零 是为了确认机械坐标系
因为好多系统断电或发生报警后它的一些记忆状态都会消失
另外使用过程中回零是为了消除累计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回也可以的,关键是参数里设置。

CNC厂家这样设计有2点考虑
取消关机前的所属指令,那样安全性很高
解决机床制造的误差和装配误差,重新回零就是软校正
还有一些机床的PLM和PLC的增加功能等有必要回零, ...

说得对,回零后可以校正丝杠间隙补偿。

网友(点评):
第一次提听说可以校正丝杠间隙补偿

网友:
个人认为开机回零的机床好!

使用绝对编码器就不用回零,但用时间长了,那个东西太烦!出问题不好解决!个人喜欢回零的机床!

网友B:
在用绝对值编码器的机床中也有必须回零的,例如森精机的ZT2500。

网友:
。我也碰见过。谢谢

网友(2012-11-24):
不是可以通过对刀建立共建坐标系吗?很少有用机床坐标系的

网友:
基本没用机械回零

网友:
主要是看是全闭环还是半闭环!全闭环就不应回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用绝对值编码器的机床中也有必须回零的,例如森精机的ZT2500。

要看是全闭环还是半闭环

网友:
还可以消除机床的累积误差

网友:
可以消除机床的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