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花纹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2008-09-20):
今天车间里的工人上来找,说磨削的产品表面有花纹(外圆磨),大概为45度方向倾斜,宽2-3mm,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不知道这种花纹是怎么产生的?设备?砂轮?还是钻石的问题?
哪位大侠有相关经验,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
是平磨还是内外磨加工出来的?
  这应该是走刀的留下来的,一般是砂轮钝化了.在选择砂轮的粒度也要注意.

网友:
刚性够的
大概为45度方向倾斜
你问他磨量是多大的,调小点就好了
还有就是中心孔和砂轮的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样的花纹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修整的问题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如果材料较软的话,可能是砂轮被堵塞所致,可勤修砂轮,另更换润滑性能好的切削液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楼主:
从资料上找到一些方法

网友:
是外圆磨,磨端面(也叫靠面)出现的吧,我们公司的磨端面都带有45度直纹抛线的花纹,是砂轮修正和进给的原因,我们一直带有,没能解决

网友:
现在我们用的数控磨,由于加工原理不同,他磨出工件端面也有花纹,他的花纹是一个个的半径不同的同心圆,
但是他的粗糙度都在Ra0.8之内

网友(2008-10-21):
这个毛病有趣。床子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是动静压砂轮箱吧。如果是,恭喜你,没办法彻底解决,只能减轻。要是用丰田工机的动静压砂轮箱就没这个问题。
出现这问题是因为砂轮修不好,根本在砂轮箱上。
粗磨是看不出来的,但一抛光就明显了,精磨也能看出来。而且,你放大5000倍画圆度,图形是“小太阳”圆倒是圆但毛刺很大,也就是有振纹。
减轻办法:
1,增加修整座刚性,所有接触面配刮或研。注意等高哦。
2,增加一次光修,变下修整速度。
3,适当增加静压压力。

网友:
修整系统刚性。调整砂轮转速,床面进给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动静压砂轮箱    大侠能详细说一下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知道什么呀?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我很久,很复杂,外圆磨这东西看似简单,实际上很需要经验呀,我现在估计有这么几条;一是电机有振动,二是工作台有爬行现象出现或者是工作台浮动很严重,进给不匀速,三是切削液太脏而至,四是顶尖孔接触不好,现在的中心钻买的和顶尖配合不太好,有的角度不问题,五是吃刀量太大,光磨时,没有火花出现,只是利用砂轮的磨擦力来抛光,夸张点说

网友:
我们这里是好老的机床了,这种问题比较多一些,看的多了也就知道点,分析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主要还是和操作人员进刀快慢有一定的关系,还一个就是机床磨头的动平衡的问题,我们这里多是轴承的问题,,进刀慢了也做有好,多数就要机修出马换轴承了,

网友(2008-11-27):
我最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费了不少功夫,基本把原因锁定在砂轮质量和切削液上了,但还没解决。

网友:
外圆表面的话,如果排除掉砂轮和切液的问题话,那就是机床震动造成的。
端面出现的就是外圆磨磨削机理造成的了,无法消除。
用砂轮侧面靠出来的是放射性的发散纹,用砂轮外圆面磨出来的是同心圆(把砂轮架掰90度)。

网友:
没这方面的经验,不过看10楼分析的挺在行

网友(2010-08-05):
综合原因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但是任何一个环节就有可能会造成此种情况出现 。
也是现场中最经常遇见的问题。
对于不同的磨削纹会有不同的原因而引起。需要具体分析。
设备本身精度 磨削设计缺陷  砂轮选择 砂轮修整 磨削液 磨削工艺 磨削参数。。。。

网友:
看过上面的贴,他们的分析好像是系统性问题。不知如何解决。期待高手,系统性的把这种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之道,让我们真加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