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米长不锈钢薄板边如何倒角?

楼主(2008-09-20):
3毫米厚,10米长的不锈钢板对接拼焊,需要开出坡口。有没有合适的工具可以完成?

网友:
可否用规整的角钢之类的带直角面东西做定位座,手砂轮用螺钉或者其他方式固定在固定座上(类似简易倒角机),调整好切削量,移动倒角。好像有的手砂轮自己就带有直角定位导轨

网友:
原先去外面看见过的。有一种倒角机,手提式。倒角机里面有几片可调节可更换的硬质合金刀片,调整好位置后下部夹住钢板,启动开关,调节好速度,电机带动刀片旋转,人推着走过去就好了。倒角可以从0.1到5.0调节。忘记什么牌子了。只知道是进口的。

网友:
这个我们厂里能前做过,但是做不太好,手工做的,很难.欢迎你加入机械加工群:70662721

网友:
倒角机是可以解决问题。

但对于这么长的而且只有3MM厚的板材进行加工,本人确实没有操作过,但实践下还是有必要的。可以借一台倒角机试下,如果可行,再去买一台也不迟。

网友:
固定的和可移动的倒角机都能解决这问题,只是因板材长,需要做一些辅助的东西。

网友:
简单的用打磨机手工磨一下,出个倒角。板厚才3mm。

网友:
针对3MM后的,专门做过刀具,然后固定起来,刀片可以换,手工动作,双边一起去,就像NOGA的手工毛刺去除刀

网友:
手提式倒角机,随处都有卖。

网友:
回复 楼主:

3mm厚的板拼焊还要倒角?难道对焊缝的强度要求很高吗?我觉得氩弧填料焊,然后修磨焊缝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