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回火炉与正火炉的炉体要求区别

楼主(2008-09-20):
本单位有一台正火炉,因为生产需要,要求改造成回火炉,恳请高手指点。
欢迎有改造能力的单位联系。
本炉为辊底式连续正火炉,炉长28米,炉堂宽度1.5米。
使用热脏煤气,由3.0煤气发生炉提供。

楼主:
忘记了联系方法
0514-86528952  吴平刚

网友:
电柜和炉体还有用,要改成回火炉工作量会比较大。回火炉风机和风道是一定要的。

楼主:
风机和风道本来就是有的啊,是变频风机。

网友(2012-07-21):
引用 楼主:
风机和风道本来就是有的啊,是变频风机。

需要改造嘛?我可以提供技术方案

网友:
换成蓄热式的烧嘴,然后炉内在加上风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