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直径10的铰刀铰出10+0.015的孔,F和S要给多少?

楼主(2008-09-21):
进给转速  :

要用直径10的铰刀铰出10+0.015的孔,F和S要给多少?

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要看铰刀的精度你最好选H8的,S300,F50

网友:
铰刀的精度选择H6或H7。最好选用硬质合金刀具。

网友:
这个要看铰刀的精度、铰刀的材料、工件材料

网友:
s300  f50,拿铰刀当扩孔钻使

网友:
复杂呀,和铰刀的精度,材质,被加工的材质,冷却(润滑)介质都有关系,把这些都弄清楚才能确定

网友(2008-12-28):
s300  f50转速太快,走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