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3150 /3 加工127齿齿轮挂轮的搭配---请教

楼主(2008-09-21):
关于用Y3150 /3   加工127齿齿轮挂轮的搭配,希望给我一个最佳方案..还有最后差动中取"负"是什么意思呢? 和取"正"有什么区别?希望杨大侠给予帮助

等待你的回答.谢谢

楼主:
再追加一个问题

分度挂轮使用大套还是小套??

网友:
昨天两位已经回复了,分齿挂轮主动轮下面的离合器用大的,就是大套.跟平时加工斜齿用的离全器一样.在计算分度挂轮时,假想齿数取的是"+"号的如48/(127+1/17).寻么差动挂轮就要取"-"号了,前面加上一个不为零的分数,是为了便于分解,后面计算差动时就要减去这个分数,这样才能保证加工出的齿轮齿数不变.,最好是用逆铣,走刀挂两个55牙挂轮差动是两只挂轮加介轮,四只时不加介轮,顺铣走刀要挂四55牙挂轮,差动是四只挂时加介轮,两只时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