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向压制为什么会提高产品的密度?

楼主(2008-09-21):
刚刚解除粉末冶金,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是改善产品的密度,不是提高产品的密度。

网友:
阴模和模冲之间有相对运动时,粉末的致密性相对要好得多,远离模冲的地方,即粉末运动少的地方,致密性相对要差一些,主要原因是压力损失较多。双向压制可以让高密度区域从单向压制的一端变成双向压制的两端,改善密度的分布均匀性。提高产品的性能。

楼主:
呵呵,看来还是要多多学习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