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油轴承的孔隙度应该怎么控制?

楼主(2008-09-21):
感觉应该是粉末冶金的问题,把贴放在了这里主要是因为它带“轴承”这两个字,真诚的恳求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LS一个问题,不用问两遍,耐心等一下

网友:
含油轴承的生产工艺:铁粉(铜粉)筛选配置,烧结成型,压制精整,沁油包装,孔隙率一般15-30%左右,控制孔隙率主要通过控制粉体粒度,压实程度,可以通过与相同体积实体零件的重量比,测量孔隙程度。具体可参看王海文(记不清人名)的粉末冶金原理,专门有一章,论述含油轴承的制造过程和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

网友:
有个6-7H的孔,做间隙配合,我以前用的不错.

网友:
还是斑竹的力量大大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