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铣床厂出的数控铣,挪了位置后,出现401和414报警---请教

楼主(2008-09-21):
我们厂2004年买的昆明铣床厂出的数控铣是发娜科0i系统。由于厂里改造,挪了位置后,出现401和414报警。经我厂的电工检查,好像是三个轴的驱动器过不去电!究竟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

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拜托!!!(因为要是请法娜科的专业人士一天要2800元,太黑了吧!!!)

网友:
我没有 FANUCoi系统的资料,请你将401、414报警的原句登一下。

如是驱动器过不去电,先检查一下驱动器电源回路的变压器、空开等是否有故障。

楼主:
检查了都没问题,还是没有修好呀!

网友:
414号报警:你可以查看一下诊断的NO200,201,204上显示的内容,来判断一下问题,
401号报警应该是因为414号报警出现才有的,如果能把414号报警解决,401号也就没问题了,
通过你说的情况,建议检查一下三轴伺服电机动力线和反馈电缆,看看有没有松动或断线的情况,
这种可能性很大.

网友(2009-04-01):
4#说的很对  ,呵呵

网友:
机床搬动时,电气箱里的电线接头容易松动或脱落,检查各轴的硬限位开关的连线,看看有没脱落。

网友:
重点检查三轴伺服电机的信号线,有无松动或断路。

网友:
别忽略了ESP信号,就在电源模块上。如果这个信号没接通,就会出现不上电的情况,当然也就会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