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硬度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2):
我是做打磨抛光工艺的,有几个问题不明白,如下:

1. 常用的铝合金材料的硬度范围是多少啊?比如铝镁合金,铝硅合金.
2. 我知道铝硅合金的硬度随硅的含量增多而增大,它的硬度还和别的有关吗?
3. 铝合金的硬度有可能超过钢的硬度吗?

以上这些问题可能问的很不专业,请见谅!

网友:
1.铝合金材料和其合金成分有密切关系,所以你不说具体的牌号是没办法给出具体的数据范围的
2.你说的硬度随硅含量增多而增大,那是指铝硅合金,其他牌号就不是,如:铝铜合金的硬度和强度是与其含铜量的变化而变化的
3.不知道,反正我没见过比钢硬的铝材料,如果真的有的话,那它的密度应该也比钢的密度要大吧?

网友:
铝合金一般要看牌号,时效状态,表面处理等等后,确定技术参数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我想知道的是所有各种常用的铝合金, 最硬的和最软的硬度分别大概是多少. 只要个大概就行了.

网友A:
铝合金的硬度范围( 包括退火和时效硬化状态) 为20~120HB ,超硬铝可达150H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的硬度范围( 包括退火和时效硬化状态) 为20~120HB ,超硬铝可达150HB

太感谢了!
那么纯铝硬度是多少?
纯铜以及各种铜合金的硬度有是多少范围呢?

网友(2008-11-16):
纯铝硬度HB大约小于30,2024HB130左右,7075在150以上,6061HB95~100。铜的我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