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MPA高压系统中,高压水输出管道会有尖锐的啸叫声---请教

楼主(2008-09-22):
请教各位高手:
( \% B3 d9 V& h2 d在380MPA高压系统中,高压水输出管道会有尖锐的啸叫声出现,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应该是你泵(估计是增压泵)的压力脉动大,当然泵都是有压力脉动的,只是程度不一样而已,你的情况需要确认泵出口是否设置有蓄能装置,该装置是否工作正常,压力设置是否合理,如果以上都没问题的话就查一下压力调整阀有无完全关闭,其他能产生共振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