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叶片的制作方法----请教

楼主(2008-09-22):
螺旋叶片的制作方法我知道几种,比如,用车床车,用轧机轧,或者做好模具铸造,还有就是用钢板下料,然后焊接。
但我所知道的仅仅是个大概,有没有人知道用焊接方法加工时,钢板下料后怎样将钢板做成螺旋形状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钢板制作螺旋叶片,只能近似展开,下料后将钢板拉伸到需要的尺寸再焊接,这种方法只适合单件小批量生产。

网友(2008-11-19):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可以查一下

网友A:
1、将钢板气割成圆环状。内径拉伸后与轴杆配合焊接,外径与壳体留一定间隙,根据传送物料来定。可用ug或proe精确放样。片数根据螺距多少来定
2、将圆环状板割一个径向缝,延伸线过圆心。
3、在虎钳上沿轴向掰开一个轴向间隙,约40mm即可
4、将每片沿旋转方向焊接,成型后类似一个大虫子。呵呵。
5.用倒链拉开至规定螺距。
6、穿入轴杆,焊接,注意防变形。

网友(2008-12-22):
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的就是一个一个焊的,太粗糙了,做出来的不是很好用

网友:
5楼能否介绍ug的放样方法。

网友:
呵呵,量不大的话大抵都是焊起来的

网友(2013-07-16):
倒链拉的不规则

网友(2014-04-02):
五楼正解

网友:
最近多螺旋的加工工艺比价好奇

网友(2014-06-18):
专业生产各种外径 内径 螺距 厚度不等的螺旋叶片,比自己工厂加工划算。
有需要联系QQ:61819343。可以报价参考

网友(2018-02-06):
引用 网友A:
1、将钢板气割成圆环状。内径拉伸后与轴杆配合焊接,外径与壳体留一定间隙,根据传送物料来定。可用ug或pro ...

五体投地

网友:
划线绕圆柱充点 绕圆柱 焊接

网友:
料为圆环,具体多大,得放样,用手动葫芦拉出来的,下我见过,我们厂做过这个东西

网友(2018-07-20):
ug放样可以用先做出双螺旋线,根据你的要求设好半径参数和螺距。然后用sweep工具扫出薄片,然后根据你需要的钢板厚度增厚即可。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A:
1、将钢板气割成圆环状。内径拉伸后与轴杆配合焊接,外径与壳体留一定间隙,根据传送物料来定。可用ug或pro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