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压铸件表面发霉如何处理---请教

楼主(2008-09-22):
我司铝压铸件材料:Alsi12(cu),表面喷砂,再机加工攻丝(用皂化液)再超声波清洁后还是有霉点。请教是否有别的方法。攻丝有没有专用的切削液呀

网友:
试着用酒精擦擦

网友:
机加工攻丝(用皂化液)( [! j) Z+ z, g
应该是切削液选用的问题,改用柴油就不会有了。

网友:
是压铸采用的脱模剂浓度不对导致,以前碰到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解决ADC12压铸件上的类似斑点我尝试过酒精、汽油、5%浓度硫酸,但是没用。下次脱模剂调整的浓度要注意下。

楼主:
压铸毛坯件+喷砂进货时没有霉点的,机加工攻丝+超声波清洗后才有的,应该不是脱模剂的问题

网友:
所谓霉点是铝铸件被腐蚀了,和钢铁产品的锈蚀是一回事,看来是攻丝或超声清洗时造成的,你要分析一下是在哪个环节造成的,如果是攻丝造成的,可改用油性切削液,以增加防锈性能;如果是超声清洗造成的,可要注意清洗剂的防腐性能了,这方面可以请生产清洗机的技术人员解决,因为铝件清洗中防腐应该有专门的方法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有没有专门的攻丝油,牌号呀太多油不太好清洗的.

网友:
恩,清洗剂是水性还是油性的?攻丝油是油性水性?油性的是什么基体的切削油?含硫还是含其他元素?这些都是问题。我现在使用的是国产的5号机械油和日本产G7切削油按照1:4配合起来的混合油。专用的切削油是有的。可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都说自己的是最好的。你可以向厂家要点样品自己做实验看看。

网友(2013-01-30):
    我司铝压铸件材料:Alsi12(cu),表面喷砂,再机加工攻丝(用皂化液)再超声波清洁后还是有霉点。请教是否有别的方法。攻丝有没有专用的切削液呀
    通过您的描述,可以初步判定铝压铸件表面出现了氧化霉点,也就是被氧化了。
    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是皂化液本身具有腐蚀性,加速了工件氧化;机加工攻丝和清洗之间工序间隔过长,造成工件长霉;其次,就是贵公司的超声波清洗剂没有除霉点的功能,故清洗后还有霉点存在。
    当然,如果更换切削液,使用防锈切削液或油性切削液,会好一些。
    但是,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削液的话,或者无法克服机加工攻丝和清洗之间工序间隔过长的弊端,那么不可避免的压铸铝表面还会长霉斑,我们的建议是必须在第一时间使用飘洁压铸铝除霉斑清洗剂,将油污和霉斑一次彻底清洗干净。如果不加理睬,任其发展,那么一个个霉斑就会疯长,腐蚀工件,这个时候就是华佗在世也无能为力了;然后,马上做个防氧化处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铬酸已经禁用了,需要使用飘洁无铬无氰钝化剂才能符合环保要求;防氧化烘干之后的工件,需要放在干燥通风地方,并定期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