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ISS操作手柄盒的校准方法

楼主(2008-09-22):
  我是刚刚入行的小马,很荣幸毕业后就能接触世界顶尖测量设备之一的"蔡司",希望着这里能认识"测量高手"

网友:
请问,按照这个步骤进行的校准 目的是什么?

网友:
看了下,好像是设置探针的,就是按键和探针位置对应

网友:
本来相帮你 可是没有看明白你说得意思

网友:
你的内容容易把人带入误区!更正一下!1,        控制面板上同时按《SHIFT》和《RETURN》键,此时要确保X>>-X&y>>-y灯亮以后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阿! 这是标定控制面板上面的操作手柄的过程!!只是在必须的时候才用阿

网友:
不太明白有什吗用呢

楼主:
紧急公告!!!

 我上传的"ZEISS操作手柄盒的校准方法"是在控制键盘出现故障的情况下自检,日常工作无须操作.

网友:
我以前从来没用过这种方法,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09-04-22):
补充一点:
      如果CMM配有转台(Rotary table),还要对物理转台轴定义一次。
      如果没有转台,也要对转台轴定义一次为佳。

网友(2009-06-04):
SHIFT》和《RETURN不是初始化工作面板吗?????????????

网友(2010-01-02):
手柄盒也能校准?

网友:
我的操纵盒手柄断了,居然要更换整个总成,,,,晕了

网友:
主要是在机器出现自身漂移的情况下,怀疑手柄的问题时才需要去校准! 因为是数字电位计嘛,时间及环境的变化可能带来阻值的变化!平时不用的。

网友(2010-02-03):
很好的东西,和现在学的是一样的,谢谢楼主!

网友(2012-05-07):
这个是调整手柄电位器归零的吧

网友:
这个也需要检吗?

网友:
楼主头像很拉风啊,VAST应该是TESA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