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后好不好车削加工?

楼主(2008-09-22):
45号钢调质后硬度是多少??

调质后还需要淬火吗??

网友:
好加工,一般轴类45#零件都是在调质后加工的
这样就不用担心热处理变型问题了

网友:
调质后测一下硬度,有时回火工艺不对,硬度过高,难以加工。

楼主:
调质后是不是一定还需要淬火处理的

网友A:
不一定,只要回火没出错,硬度不过高,都能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质不就是淬火后高温回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只要回火没出错,硬度不过高,都能加工

那就是说调质拿回来后,硬度不够的话,就要再次送去淬火了
是这样子的吧

网友:
硬度大不利于切削,回火是关键;
硬度不够,淬火有问题;

网友:
调质的硬度一般都是HRC28~42左右!

网友:
淬火后回火温度决定材料硬度,要看设计要求硬度多少了
没要求的最好控制在HRC28Y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