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化好后的表层是什么成分?

楼主(2008-09-22):
淡化工件发黑很容易生锈,请问要怎么做才好。淡化那个表层是什么成分?谢谢!

网友:
是否应该是"氮"化啊?

网友:
气体氮化使NH3气分解为原子状态的(N)气与(H)气而进行渗氮处理,在使钢的表面产生耐磨、耐腐蚀之化合物层为主要目的。NH3气在570℃时经热分解如下:
NH3 →〔N〕Fe + 2/3 H2
  经分解出来的N,随而扩散进入钢的表面形成。相的Fe2 - 3N气体渗氮,一般缺点为硬化层薄而氮化处理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