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门间隙的调整---请教

楼主(2008-09-22):
1.当六缸柴油机处于压缩上止点时,2缸的气门处于什么状态,如何不拆一、六缸通过二缸气门状态知道一缸压缩上止点?(发火顺序1-5-3-6-2-4)
2.当不知道六缸柴油机的发火顺序时,如何确定发火顺序调整气门间隙
3.3缸机的气门间隙如何调整,两缸机呢?
都是实践中的问题,请高人回答,谢谢!

网友:
1.一般飞轮上都有刻度,一缸在上止点,二缸应该在排气,查飞轮齿圈的齿可以分出来,在皮带轮上面分刻度也可以,拆个气门罩盖不是什么难事吧!!
2.调气门有好几种方法,最笨的就是一个缸一个的调,6缸的都是153624,只要1 6缸上止点时,确定其他缸的哪个气门处于不工作的状态就可以了
3.3缸机的点火顺序不太好确定,缸数不多建议一个一个调,二缸的最简单,看飞轮上的刻度,调好一个转一整圈就行了,如果没有刻度的话看摇臂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有几个问题还是存在疑问,我知道,当一缸处于压缩上止点时,可以通过观察挺杆的状态得知(两根都挺杆可以转动)那么,如何通过5缸或2缸挺杆的状态确定一缸的压缩或者排气上止点呢?其实六缸机和4缸机都是两种发火顺序,应该通过哪些方面来确定到底是那种发火顺序呢?

网友:
首先要确定2  5缸在上止点,然后要确保飞轮分为3个120度,单看2缸或5缸确定一缸的上止点不太准确,发动机上一般都有1缸上止点的标记,确定发火顺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拆下高压油管看看供油顺序,当然如果拆下了气门罩盖的话也可以从气门的运动规律看出来

楼主(2008-11-30):
3缸机的发火顺序是1-3-2,应该怎么调间隙啊?应该曲轴转两圈就能调完的,忘了。另外,我调过两缸机的间隙是盘车到一缸压缩上止点调好一缸,然后盘540度到2缸压缩上止点再调2缸间隙。如果在2缸上止点的话再盘180度回一缸上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