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500-7硬度如何提高?我们生产QT500-7瓦盖

楼主(2008-09-22):
我们厂生产QT500-7瓦盖,本体硬度始终上不去,维持在160-190之间。
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提高本体硬度啊.
谢谢!

网友:
应该说只要珠光体上去硬度就会上去,你从成分的角度调整一下看看如何

楼主:
试过了不行,珠光体在35-50之间了。硬度依然上不去,有哪个高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从成份上调整,主要是Mn,也就是提高P的含量;必要时可加Sn.

网友:
硬度主要是由基体组织决定的,这样可以适当减少石墨化元素的含量,同时加速铁水的冷却速度,就可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2009-08-11):
调整你使用的合金,我因为是你在使用合金上出现了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缩短开箱时间;
加铜0.5稳定珠光体。
建议加入0.04锡促进珠光体,提高硬度。

网友(2010-03-30):
加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