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电机烧毁,溢流阀调压---请教

楼主(2008-09-23):
请教各位大虾:
1.油泵电机烧毁有几种可能的愿因?
2.溢流阀调压,有可能调到关死吗?

网友:
调到关死啥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是电机的功率或转速和溢流阀的调整压力或流量不匹配造成的
溢流阀只有最大压力,没有关死的情况,除非坏掉

网友:
更改回复

怎么烧毁的呀?是过载造成的吧!不一定是溢流阀关死了电机才会烧坏。可以计算电机输出功率和油泵输出功率的匹配情况,后者大于前者的会造成过载、发热、烧坏。
你是在做试验还是生产设备什么的?你选用的电机是否合理。
电机不会有缺相吧!

网友:
过在启动造成的,该系统一定没有过载保护。

网友:
溢流阀的阀芯卡死在最小点.关死,液压电机因过载而发热烧坏这个是常见的.清洗更换溢流阀,建义楼主在电器线路上加一只热继电器,保护液压电机.

楼主:
是我的产品,调试员到用户调试时烧坏的。只接到电话,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我认为也是过载启动造成的。不过在出厂前试车、试加工都没问题的。每一个电机都有过载保护。是不是我们选的不匹配呀。

    请教:液压站是专业设计制造的,肯定是匹配的。如果设计没问题,怎样才能造成过载启动?

问溢流阀的问题是因为厂内有人跟我犟,说溢流阀可以调到关死。我认为不能。现在看来,我是对的。
感谢大家的指点,我不是专业搞液压的,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3楼说得对,

网友:
小热继配大电机,在调试机器动作时用过,原因是电工配小了热继(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现场试车合并触点临时将就,工况长了易烧热继、电机

网友(2008-10-23):
溢流阀阀芯卡死在关闭时候就是会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了,正常情况下溢流阀的阀芯是用弹簧顶住的,理论上讲应该没有关死一说,只要压力足够大的话就能打开.当然如果溢流阀调整的溢流压力大于系统的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也就等于阀是关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