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里的伺服缸的位移传感器,一般是几个?1还是2

楼主(2008-09-23):
请问各位老师,AGC里的伺服缸的位移传感器,一般是几个?1还是2

楼主:
哪一家的比较好?SONY还是TEOPASONICS的好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每个缸都有独立的位移传感器,用的是SONY的,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都是一个吗??????????谢谢。

网友:
如果传感器采用内置式的,那就是一件了。如果采用外置式(SMS的风格),那就是对角分布的两件了。

楼主:
谢谢,我们用的就是西马克,我在看看实物。

网友(2008-10-28):
一般是内置一个,也有时外置的(比较少),还有就是一个内置,一个外置!

楼主:
你说的情况,我没见过,不过,谢谢!

网友(2009-09-23):
内置一个,外置两个,对角线布置,SONY好些,但很贵,MTS也不错,便宜些。

网友:
一个啊!我们用的是巴鲁夫的

网友:
大家都喜欢sony,VAI喜欢用一个,SMSD喜欢装2个,其实2个优点多一些,VAI的都是一些死脑筋,一个装在AGC中间,坏了就只能停,要想换还要把AGC屁股抬起来

网友(2013-05-01):
SONY的好用点,就是贵

网友(2014-12-04):
内置的一般用一个,外置的一般都用两个的。用SONY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