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Mn13-A有用过的吗

楼主(2008-09-23):
ZGMn13-A这种材料能用在取料机的轮斗上吗?能否抗冲击又耐磨,是不是比16Mn好?

网友(2008-11-22):
耐磨性一般,抗冲击性能很好,被冲击后便面迅速硬化

网友:
以前遇到过,操作者在车削时没有一刀成活,结果再上刀就车不动了.

网友(2009-02-10):
一般用作制造锤式破碎机锤头;球磨机衬板等。用在取料机的轮斗上效果可能不理想。
水韧处理后硬度不高,这种材料要经过冲击硬化才能耐磨。

网友:
求助刀具

看来您了解锤头材料的工作,我现在用ZGMn18Cr2做粉碎石头用锤头,需要加工两个面和里孔,用过YG、YW、YS8、726等刀头,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此料太硬,刀具磨损大,速度慢、效率低,其中YS8稍好一些,但也不太理想,您有这方面的加工经验吗,用什么刀具既经济又提高效率,请帮忙,谢谢

网友:
五金行业中1pcs 具体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