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库怎么添加

楼主(2008-09-23):
有几个图,一打开,提示缺少文字样式,结果就成乱码了

网友:
字库里缺少必要的字体导致,不能太少,否则有些字体没办法显示与设置;也不能太多,否则换了字库少的电脑就无法显示。我有一个字库,是单位里常用的一些字体。需要的话,QQ:371621390传给你,大约80M。

网友:
你将的字体复制到CAD的安装目录的FRONT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