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烤漆粉尘----请教

楼主(2008-09-23):
各位大虾好阿,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公司的烤漆科用喷枪进行喷粉时,满车间都是粉尘,后来利用过滤芯和旋风进行负压除尘,这种除尘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还是存在漏网之鱼,经滤芯(纸质的)之后,从除尘系统端口仍有部分粉尘排放到大气中去,由于我们公司开了一个人工湖养鱼,粉尘落到里面,对水不利,所以要求彻底进行除尘,现在想到一种办法是:先在地下开个槽,里面通入水,然后将除尘桶的出口靠近水面,利用水除去粉尘,但是效果不好;另一种思路是自己制作一个静电除尘装置,这一思路正在酝酿之中,从网上得知,此种方法的投资好像很大,不知道各位大虾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此问题呢??!!先谢谢啦,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喷漆车间的空间有多大,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首先解决车间内除尘。
     1.作业去和休息办公区要隔离。车间内加装两条抽风装置,一套用与作业区,一套用于办公休息区抽风,根据空间的不同选择功率适中的抽风设备。一般办公休息去空气循环设计次数每小时换气30次为宜,最大不超过50次。作业区的换气次数以空气绕流不影响喷漆品质为宜30-50可调。
     2.对于作业区的抽出的气体要进行除尘处理,建议加洗气喷淋塔,有三级穿流板和滤料,空气由下向上排出,水由上向下喷淋循环。达到除尘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专业,非常感谢,又多了一个思路,非常感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