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nimo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3):
有谁知道这种材料能否淬火淬到HRC56---61

网友:
20CrMnMo
热处理种类:渗碳、淬火硬度可以到
HRC 56~62

网友:
首先要渗碳,否则低碳钢是淬不硬

网友:
选用渗碳,也可以考虑碳氮共渗,表面应该能到HRC56---61

楼主:
20crnimo热处理问题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