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上一套电机轴的加工生产线,设备清单---请教

楼主(2008-09-23):
我想上一套电机轴的加工生产线,设备大约清单如下:
无心磨---1台
车床6136--2台
花键铣----1台
平键铣----1台
各位大虾能不能给个建议,做一下预算。谢谢

网友:
机床

数车  和磨床我公司有生产制造的   但现在我不知道你要的什么配置  还有你加工件的大小   我姓姚
021-69238113  我电话 有兴趣与我联系

楼主:
我要加工的工件最大直径42mm,最大长度8米。
要求表面粗糙度0.8

网友:
最大长度8米。???!

网友:
最大直径42mm,最大长度8米的工件你用6136加工???

网友:
电机轴用的着无心磨吗?

网友:
你这个配置清单有点不着边际。
纲领怎样?
什么电机轴8米长?按8米长配置设备去加工大量的短件?

网友:
最大长度8米

8米是毛呸料吧   那你选什么系统~夹紧选套筒式好了 那个装夹快

网友:
好像设备不太着边,

网友(2008-10-23):
有点开玩笑吧

网友(2012-04-12):
你好像是在开玩笑,电机轴用无心磨同轴度达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