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切削循环 FANUC 用什么循环指令好?

楼主(2008-09-23):
螺纹切削循环 FANUC 用什么循环指令好G92 ? G76
58外圆 ,10的螺距,用多少转数和走刀 , 还有切削量?

多谢指教!

网友:
螺距较大,建议用g76, 考虑刀材料的强度建议15-30次较好,转速根据材料的强度和系统的刚性确定

网友:
大螺距啊?
用什么刀啊?
跟刀具  毛陪材料都有关系
转速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