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编程问题 ---请教

楼主(2008-09-23):
工件 外圆58 长度420  螺纹加工 螺距是10   牙底R4.08     用R3的刀片
   请问用什么转数  怎么加工牙底      程序怎么编好呢

高手指教

网友:
你的问题蛮有难度的  因为你说外圆58 长420 螺距10 我认为转速100 用标准60度螺纹刀 程序G92

网友:
螺距是10
G76
G32用子程序或者宏最理想
G92用的人,准备那钱去砸机床和刀具去吧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是滚珠丝杆吧,不会是60度三角螺纹

网友:
最好是用G32一刀刀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