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Z3080为什么油热就不能变速度

楼主(2008-09-23):
老式Z3080横臂钻为什么油热就不能变速度 《就是换挡》冷油什么速度都可以调 我已经用了68号机械油了 还不行 请高手指教  另外谁有它的油路图 发来看看有的谢谢

楼主:
难道没高手指教吗

网友:
兄弟,我本人就用了10年的同一台中捷的摇臂钻。可惜的是,这么多年,除了加一些润滑油, 换过两个继电器以外,就没出过任何毛病。

网友A:
回复3楼老兄,中捷现在的质量可是不咋的了。我厂自07年12月至今年3月陆续买了中捷5台Z3050×16-Ⅰ摇臂钻床,竟没有一台没出过毛病的。小到变速箱漏油,大到进给齿轮断齿,还有连钻轴箱电机和齿轮一起换掉的。真叫人齿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3楼老兄,中捷现在的质量可是不咋的了。我厂自07年12月至今年3月陆续买了中捷5台Z3050×16-Ⅰ摇臂钻床,竟没有一台没出过毛病的。小到变速箱漏油,大到进给齿轮断齿,还有连钻轴箱电机和齿轮一起换掉的。真叫人齿 ...

这个,比较让人无语。

当年我们那个厂子里,相同型号的,大概至少有10台。几乎每个车间都有。我们车间本就是做大修的,也有一台。我本人非常喜欢那个设备的手感。

这几年发现很多小厂也在做了。

质量这东西,能坚持住的,不多阿。

网友:
很多钻床都是通过液压缸驱动拨叉换挡变速的,油热后液压缸的油封出现泄露就出现不能换挡的故障,建议更换变档液压缸的密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