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怎么做阶梯剖视图?

楼主(2008-09-23):
solidworks工程图中怎么做阶梯剖视图?我用的是07版的,怎么没找到阶梯剖视图啊?

网友:
画剖切线的时候画成阶梯线就可以了
如图

网友:
samsun185  能否把操作说明白点,我做不出来

网友:
如图,先在要剖切的部位画折线,然后选择工程图--剖面视图,自动出来

网友:
我用sw2008,操作步骤是:先在想要的剖面部位画折线(折线是相同的线型就可以了),然后选中折线(选中其中一段即可),然后执行命令视图布局-剖面视图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谢啦。

网友(2009-04-05):
06版的,也可以做阶梯剖视图吗?

网友:
06版也能做
做法和samsun185说的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是选图01中的那个“按钮”吗?
我用这个按钮后,在画剖线的“阶梯”处时,必出现图02的样子。
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肯定没把所有的线条选中。

网友:
08版的很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阶梯”就得有折线啊,可我刚画完第一段直线,SW就跳出那个提示来啦。

网友:
先画折线,然后按ctrl键,一一选中,最后单击剖面视图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噢,是“先画折线”啊!我试试……

啊,我做到了!谢谢你!

网友:
阶梯剖视图其实就是画条阶梯线

网友(2011-06-27):
谢谢,你的资料。。我学会了,,,,谢谢

网友:
我是2010版的,起先试了不行,很烦!但后来同样的操作可以了。

网友:
1.先画出要部的线2.按住CTRL选中所有的线3点击部面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2012-02-16):
回答的还不是很详细,还不懂哦

网友:
我也学会啦,谢谢高手和楼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难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这招挺好 用的

网友:
谢谢,知道了。但是所得的阶梯剖视图为什么按长度没有展开呢?

网友(2013-04-16):
我按照上面的说,没成功啊!我的是2010版本的!!

网友:
我是来学些的哈哈安徽

网友:
见识了,很不错哦!!

网友(2013-12-23):
我只这样做的,先在草绘里画几条折线,也就是你想要剖的地方,然后同时选中这几条线段,点插入---制作剖切线,然后就出来一条剖线。选中剖线,在视图视图布局里点剖面视图按钮,就出来啦。不知道高手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2014-04-08):
09的用了同样的方法,解决了阶梯剖的问题

网友(2015-05-21):
! b, o3 k7 k: i先画折线,然后按ctrl键,一一选中,最后单击剖面视图工具。

网友:
先画线再剖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