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转化:克鲁勃的BEM41-132转换成BP,SHLL

楼主(2008-09-23):
有谁用过克鲁勃的BEM41-132 帮忙看一下,转换成BP,SHLL等吧,都可以

楼主:
找了一个东西样本

网友:
楼主,看了Kluber 的产品资料,是一种滚动轴承润滑脂。使用温度范围-40-150C,稠度为2#,基础油为半合成,皂基为锂基,滴点>250℃。Shell的产品中能跟这些要求对应的很困难。建议你把使用工况和设备描述一下。

楼主:
是在退火炉里使用的,估计shell没有这种合成脂,美孚可能有

网友:
BP的安能脂LC2,基础油是矿油,皂基是复合锂,滴点268℃,稠度为2#,使用温度范围-30-150℃,间歇使用温度到180(要缩短补脂时间)。

楼主:
但是这种bp的油的粘度太高了。

网友:
KLUBERPLEX    BEM 41—132        基础油/稠化剂 矿物油,合成烃/ 特殊锂皂   基础油粘度 DIN 51561  (cSt) ≈      40℃  100℃
120      14        颜色外观 黄色 工作  温度范围 ºC ≈ ﹣30~150        工作锥度                                        DINISO2137                        (0.1mm)
265~295                速度系数                                                        n×dm                                               mm/min
600 000                产品特性及应用说明
滚动轴承长期和终生润滑脂。用于潮湿加工区域、汽车轮轴部件、抽水泵、电机和风扇。
壳牌的EP2或壳牌施达纳HDS可以替代.就看价格了

楼主:
楼主 使过吗 ???????????谢谢 指教!

网友:
我就是经销商,成都的代理,你要详细的参数我就给你贴上来,我打字较慢,有点懒

楼主:
楼主给我贴上好吗?

网友:
壳牌施达纳HDS润滑脂

Shell Stamina HDS

产品介绍

壳牌放达纳HDS润滑脂:

特别适用于高温技术工业极压高温润滑脂。
特别适用于高温工作环境。
对轴承提供全面保护,极大地延长轴承寿命。

运用
钢铁行业、矿山、水泥、铝厂,造纸厂及化工等行业
壳牌放达纳HDS润滑脂适用于润滑在苛刻条件下运行的低速重载滑运和滚动轴承,也适合于强调长期不间断运行和延长上脂周期的场合。尤其适用于下列密封或半密封轴承的终身润滑:
适用于矿业。如:运输设备中的衬套、轴承、泵、电机、滑轮、销轴、心轴等重载部件的润滑。
适用于钢铁工业。如:连铸机轴承、接近均热炉、二次加热和热锭的炉盖传达室动、滑动联轴器、轧辊轴承和导辊等部件的润滑。
适用于造纸和木材工业中高温、潮湿、易腐蚀的场合。如:干部轴承、干燥筒、辊和机械头部轴承等部位的润滑。
该润滑脂用途广泛,能在恶劣环境下工作。壳牌放达纳DS 2润滑脂的工作温度为-400C至+1800C(短时间内可达2000C)。

特征

壳牌放达纳HDS润滑脂采用最先进的新一代聚脲稠化剂技术。比传统的金属皂和复合皂基润滑脂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常规润滑通常是人为地加入特殊添加剂来改善脂的性能,如氧化稳定性等,先进的新一代聚脲基润滑脂如壳牌放达纳HDS则与之不同,其主体成分本身就是具有这些良好的性能。
全合成型润滑脂保证脂和轴承的使用长寿命,在高温下,这种润滑脂高度的抗氧化性能使润滑功效长久保持稳定。
对金属表面有极佳的润滑作用,尤其在边界润滑情况下。
极有效地减少摩擦,把产生的热量控制在最低限度。
出色的抗压性能,确保最佳负荷能力。
优良的防腐蚀性能。
低分油性。
极佳的防水冲击性能。
良好的泵送性能。

组合成份

壳牌放达纳HDS润滑脂由聚脲类增稠剂和全合成基础油构成,并含有极压、抗氧化和抗氧化和抗腐蚀等添加剂。

分析数据

针入度

25℃,0.1mm
NLGI

级别
 基础油类型
稠化剂

类型
滴点

(℃)
 基础油粘度(mm2/s)

40℃
 100℃

施达纳HDS
286
 1.5
 全合成
聚脲
250
460
 46

网友:
壳牌爱万利 EP2润滑脂

Shell Alvania EP2 Grease

壳牌爱比达EP2润滑脂是高级多用途极压的润滑脂,主要由高粘度指数矿物基础油和锂复合皂基稠化剂构成,并含有抗极压、抗氧化,抗磨损,抗腐蚀添加剂。先进的加剂配方为润滑脂提供了卓越的高温抗氧化性能。并能提高润滑脂的常温抗氧化,抗磨损以级抗腐蚀性能,特别适用于在高温、高负荷条件下使用的重载轴承。

推荐应用

壳牌爱比达EP2润滑脂适用于高温、重负荷条件下工作的轴承,如在以下机械:连铸机、振动筛、挖掘机、滚筒运输机上使用的轴承

性能特征

具有良好的机械稳定性,在剧烈振动条件下仍能长期 保持稠度,可有效保护轴承;
良好的抗极压性能,确保杰出的承载能力;
良好的抗水性能,即使用在量水存在,仍能确保轴承得到保护;
在高温下,使用寿命长,与普通锂基极压润滑脂相经,这种产品一般可延长五上脂间隔;
有效防止零件/轴承受到腐蚀,大大减少更换轴承的次数;
不含铅和亚硝酸盐,使用理加安全。

典型数据

针入度与级别
2
滴点

(℃)
260
基础油粘度(mm2/s)

针入度
265-295

25℃,0.1mm
NLGI级别
40℃
 100℃

220
 19.0

壳牌爱万利EP2

网友:
HDS后面一点有点乱,请和EP2格式对照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