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BS是何意思?急!

楼主(2008-09-24):
LBS是何意思?急!谢谢!

网友:
㈠b.是英文pound(磅)的缩写,复数为lbs.1磅写作1lb.5磅写作5lbs.
pound(磅)是重量单位.

常衡 1pound(磅)=16 ounces(盎司)=454克
金衡 1pound(磅)=12 ounces(盎司)=373.24克
药衡 1pound(磅)=12 ounces(盎司)=373.24

网友:
不好意思,字体没转过来

楼主:
请问,什么是常衡,金衡,和要衡,谢谢

楼主:
是不是在美标中(ANSI)来表示工称压力。

网友:
请问,什么是常衡,金衡,和要衡??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