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环规6h与6g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8-09-24):
螺纹环规6h与6g区别是什么?

网友:
通俗点说就是6G螺纹比6H螺纹大,根据螺距不同,约大0.017mm到0.1mm。例如,螺距0.5,大0.02;螺距1.75,大0.034;螺距8,大0.1。
内螺纹检验是用螺纹塞规,一套两件(一个通规,一个止规),螺纹合格判断规则:通规能旋入内螺纹,止规最多只允许旋入内螺纹2扣。(可查GB/T3934,普通螺纹量规 技术条件)

网友:
不知道是否正确,碰巧也是在百度上查带这么个答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说检验外螺纹的环规的公差带的区别,而不是你说的塞规。
外螺纹常用的等级就是6g,(如果外螺纹未标注公差带等级就代表该螺纹为6g)
内螺纹常用的等级就是6h,(如果内螺纹未标注公差带等级就代表该螺纹为6h)
明白了吗?楼主

网友(点评):
这个是对的啊

网友:
公差带不一样啊!

网友:
多谢4楼楼主,学习了!!!

网友B:
我也刚弄明白外螺纹常用的是6g,内螺纹常用的是6h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弄明白外螺纹常用的是6g,内螺纹常用的是6h

 难道有新标准?旧标准孔是H
。楼主的问题龙亦龙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2008-12-25):
楼主说6g和6h的环规,这两种都表示精度等级,检测的是6g和6h的外螺纹,如果是内螺纹的话他的公差等级是用的大写H或G表示,量规的表示方法是与螺纹采用的相对应的代号,所以大写的精度等级是塞规,小写的精度等级是环规,楼上说的外螺纹常用的6g和内螺纹常用的6H是对的,但是大小写不可混用,对于不同精度等级的同一规格的环规而言,它的通止规的尺寸都是不一样的,当然量规的精度等级是跟螺纹统一的,不仅仅只有这两种,其他的e、f等都有。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打的太快说错了,6g和6h不是精度等级,叫法应该是公差带代号,在公差等级前面的数字才是精度等级。

网友(2009-03-20):
用6g螺纹环规检测6H的螺纹会偏严格.

网友(2009-08-29):
不同的公差等级是规范螺纹的中经 牙距还是其他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说检验外螺纹的环规的公差带的区别,此处6g和6h都是被外螺纹的公差等级,两项的公差等级都是6级,只是他们的上公差位置不一样,如6h等级外螺纹也就意味着其上公差等于0,而g级为负数;应该是这样,请核对一下相关标准

网友(2009-10-23):
应该是螺纹配合精度

网友:
一般情况下,螺纹环规用6g,螺纹塞规用6H,是国际上通用的推荐于大规模生产用的普通螺纹公差等级。应该是规范中径用的。

网友:
我认为其实还是基轴基孔的原则。

网友:
电镀前后怎么用这两个啊?

网友:
应该是和螺纹的代号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2011-05-11):
同意9楼的观点。。。。。。。。。。。。。

网友:
6g和6h主要是螺纹中径公差不一样。

网友(2011-11-24):
稀里糊涂……………………哎……

网友:
6g和6h的公差带带宽是一样的,位置不一样,也就是说规定的上下限值不一样

网友(2012-12-24):
我司有一螺栓采购件,M5*0.8-6g 镀蓝白锌,但用M5×0.8-6g(T/Z)的环规检测下来,测10个都是NG。请问各位,是螺钉本身没做好,还是用错了环规?如果是用错了环规,哪应该用什么规格的环规?
                谢谢!

网友(点评):
不知道镀锌厚度多少,估计是镀层有点厚导致螺纹最终超差,应该要考虑镀层的。

网友(2014-02-17):
机械手册上有,如果需要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