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直线无牙螺杆光轴驱动器

楼主(2008-09-24):
给大家分享一种直线驱动装置(无螺导杆光杆驱动器),通过光轴来联接驱动,比滚珠丝杆驱动精度更高。

网友:
什么原理的?

楼主:
无牙螺杆是一种没有背隙的旋转变为直线的运动机构。旋转输入通过一根光轴,带动一个机构在光轴上直线运动并精确定位。与丝杠相比,可以省去间隙消除机构。

楼主:
直接把资料传上来大家可以下载,大家可以进一步探讨,亦可邮件给我longrise6@sina.com

楼主:
直接把资料传上来大家可以下载,大家可以进一步探讨,亦可邮件给我longrise6@sina.com
[local]1[/local]

网友(2009-01-09):
我做,后才知道,客户是用它做赌博作弊工具。
赌博工具用了它的一个特性,没噪音。
现在用在火焰切割测深度上,

网友:
楼主好!你说的这个机构有更多的资料可以传上来吗。最近也碰到一种类似的机构,用在一种叫做CCMM的测量曲轴的设备上,其更多信息不详,如果你有更多关于该种机构的资料,如可能请予以分享。谢谢!

网友:
应该挺先进的吧

网友(2011-12-19):
楼主,可以往复运动么?

网友:
Please check Bosch website: http://www.boschrexroth.com/business_units/brl/en/produkte/kugelbuechsen/index.jsp

网友(2012-02-05):
无牙螺杆是一种没有背隙的旋转变为直线的运动机构。旋转输入通过一根光轴,带动一个机构在光轴上直线运动并精确定位。与丝杠相比,可以省去间隙消除机构。这个机构有很多种可以实现,有一种是通过径向推力轴承实现的,上下两块铝块通过螺栓结合,轴在两个铝块中间。每个铝块上有三个径向轴承按照一定的角度排列。装配好后,轴旋转,靠摩擦推动轴承,进而推动这个铝块直线滑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