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带传输的滚轴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4):
现有平带传输使用圆柱形滚轴,打算改成有锥度的滚轴(可自动跑中)。如何计算(验证)滚轴的锥度与其可以保证的对中精度呢?需要知道哪些条件呢?

带速为50m/min.

网友A:
鼓形能保证自动跑中吗?应该更容易跑偏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保证自动跑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鼓形能保证自动跑中吗?应该更容易跑偏吧?。。。。

我只从机械零件手册找到这些内容。但我想原理是这样的:假设刚开始时皮带是在中间,如果向一侧偏,那么它受到斜向(指向轮中间)的摩擦力作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教达人!!!

楼主:
正是楼上所说的原理,可我想进一步知道,此结构能保证带跑在中间的精度(就是允许的跑偏量,哪些参数对这个有影响?带速?滚轴的直径?滚轴的锥度?滚轴的长度?)

网友:
还是加上挡边吧

楼主:
挡边倒不是问题。只是现在想出这个问题了,所以想进一步搞清楚其原理。

网友:
保证两滚轴的中心平行度,对称度,锥度不能太大。要根据带速确定锥度的大小。

网友:
皮带跑偏的原因一般是皮带两侧受到的拖拽力不平衡所致。特别是弹性比较好的皮带。有时自身两侧的张力都不一样。所以鼓形带轮可以缓解两侧张力不同的缺陷(两侧受力小,中间受力大),因此不容易跑偏。这种情况不适用于矿业或输煤的下部托滚。

网友:
鼓形肯定能保证皮带自动跑中,怎样计算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手册上应该能查到。因为我小的时候每次放假都去乡下老家,看到生产队用的磨米机等,皮带轮都是鼓形的。记得我当时很小,就曾经问过为什么,当时大人就告诉我这样可以跑中。后来中学时,物理老师也讲过,但是记不得有没有讲过计算。
    根本不用挡边,有挡边会加速皮带边缘的磨损。那时的机器启动都要用手去拉一下才能起来,很多人都因此掉过手指。但是,一般人还是拿不到这个活,因为这是技术活,挣得工分又多,活又不累。
    现在想来,偶从小就有干机械的天赋啊。哈哈。不过也就是小打小闹了,成不了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