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Z3080为什么油热就不能变速度---请教

楼主(2008-09-24):
老式Z3080横臂钻为什么油热就不能变速度 《就是换挡》冷油什么速度都可以调 我已经用了68号机械油了 还不行 请高手指教  另外谁有它的油路图 发来看看有的谢谢

网友(2008-10-27):
算你狠一个破钻床还用68号油,我要是老板扣你半月薪水 和什么油关系不大看你电磁阀动作是否正常,油路通不,油压是否够。

网友:
应该是泄漏,油热变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