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维修费用的一般标准?

楼主(2008-09-24):
设备的年维修费用一般什么标准?

网友:
这个好像还没有标准,我们是要求控制在设备总资产的百分之15以内。

网友:
过去是按设备的复杂系数来定的,复杂系数上面有标准可参照。还要看是全新设备还是有没有老设备。全新设备15%肯定是富裕了,而有的老厂老设备甚至于占到全部设备的80%以上,15%又肯定是不够了。

网友:
R:3

设备15%的指标是综合指标,如果一个厂的老设备占到全部设备的80%以上的话,只能说明这个厂长快下台了,这个厂也快倒闭了!

网友(2010-09-24):
呵呵!对这方面不是好了解!先看看朋友们的!再深入~!

网友(2010-11-28):
也可以按照设备折旧年限计算,不过我们单位是按照设备总价计算-项修15%,中修25%,大修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