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光洁度如何保证?

楼主(2008-09-24):
直径20的铝料
加工M18螺纹
合金刀怎样修  出来的螺纹  都很烂
各种参数也都试了
刀子用用油石也背了
请教高手  车削螺纹 技巧!!

网友:
用白钢刀
加冷却

网友:
有专门的车铝用成型刀,转速打高点,起码1500转

网友A:
楼上的你试过1500
我可有点不信
那样的话毛刺肯定很大
再说数控车哪锁的住丝杆呀
呵呵
很有疑问

网友(点评):
。。。我45钢的就开1500挑螺纹。。。不用怕。没有G0速度快。

网友:
首先要选好车铝材质的螺纹刀片,800转左右,加工过程中必须要用切削液!!

楼主:
谢谢各位 回头我试试 用点切削液

网友:
吃刀量小一点,一定要加切削液,转速打800左右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同意搂住........

网友:

也可以料加工完之后别拿下来  打手动转速高一点 用细砂纸打下  你试试看      我也是~~~

网友:
G92车螺纹

用高速钢做刀具,转速400-600左右,螺纹刀角度59.5度,吃刀量0.3-0.5mm,用G92编程,最后重复走2-3次!!我说的是广州数控GSK980T系统!!试下行不行!

网友:
我车M70*1.5的内螺纹,软铝转速是1000,卤化液,很光,出尾有毛刺是无法避免的
产品是医疗器械上的一个部件
1是程序修
2是去毛刺器祛除,我们选择这个
你自己看吧

网友:
我的做法和11楼差不多

我的做法和11楼差不多。

网友(2008-11-24):
回复 网友B:

 加工铝螺纹 最后不要重复一个坐标进刀 在就是加工完螺纹后在用刀光一下外圆一定靓的

网友(点评):
确实不错,以前车铝螺纹就这样做的

网友:
YW合金刀 稍微虚点 转速1000没问题 (丝杠到没问题主要是转速高进给速度会超过机床最大速度造成螺距不准)  加乳化液或煤油  我就这么干的 很亮

网友:
有人在加工过程中遇到问题,就会发上来问一下。觉得这样很好。
我在一个厂里上班,这里的人加工遇到问题,就说做不来,不用做了,工资照拿是老板的事,可是人没有进步,也影响了别人。

网友:
查查刀具专用的书籍,看看用哪种刀加工铝比较好,然后就是转速不要放太高(700~900之间就可以),转速太高会有毛刺,记得加冷却。。。还有吃刀量也尽量小。。。

网友(2009-01-15):
我们单位做的都是铝的   转数一般是1000转 吃刀量一般是20丝  最后一刀不留量  加切削液   光洁度挺好的啊 (机夹刀啊)

网友:
你的刀制没有磨好,转速在800够了,用机夹刀也可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试下用滚压头,用挤压的方式。不过前提是能告诉我你的铝料含硅量是多少?如果大于11%的就不行了  如果有疑问可以加我Q:84563090 备注:机械社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试过1500
我可有点不信
那样的话毛刺肯定很大
再说数控车哪锁的住丝杆呀
呵呵
很有疑问
才M18的螺纹1500转当然没问题,我们车M42X2的都是1500转,还试过2000转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你试过1500
我可有点不信
那样的话毛刺肯定很大
再说数控车哪锁的住丝杆呀
呵呵
很有疑问
你的丝杠锁不住是你的机床有问题。

网友(2011-03-18):
料有多长,内孔还是外圆.车铝,高速是必要的...数控1500转也不是问题.
主要看你机床的承受力.听听声音.M18 1500转以后线速度也不高.

网友:
补充点 ......  25块钱一片的车铝专用成型刀高速绝对不起毛刺.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转速一千五百数控车没有问题的。加点切消液,把外圆做大一点。用螺纹刀做到17.85。这样是不会烂牙的。

网友:
很少接触铝材的加工学习了

网友:
成型刀就OK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各有道理  但没有试过

网友:
我就是用的手磨白钢刀,也是车不亮!!!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我们就是这么做的,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宏程序试一下

网友:
最后一刀重车很好用0000

网友(2012-10-03):
转速高点,车铝最好选择金刚石车刀,可保证光洁度,大批量生产

网友C:
除了35楼,前面的都是扯淡,要亮就得金刚刀,加煤油效果更好,

网友:
刀子磨锋利一些,加冷却液。建议1000r

网友:
用外圆刀把螺纹外圆光一刀,再用螺纹刀走一刀,肯定没有毛刺了

网友:
这样不乱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35楼,前面的都是扯淡,要亮就得金刚刀,加煤油效果更好,

呵呵 高手呀 不过有种车铝的专用刀也做的很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除了35楼,前面的都是扯淡,要亮就得金刚刀,加煤油效果更好,

赞同!!金刚石刀具转速打尽量高的,乳化液也可以车的不错了

网友:
用G76车螺纹嘛~多走几刀精车

网友:
先要选好车铝材质的螺纹刀片,800转左右,加工过程中必须要用切削液!!

网友(2012-11-04):
铝的是这样、我想知道有时候车45号会出现雪白点怎么解决

网友:
用煤油火油等冷却,转速能有多快就用多块,相信我

网友:
用宝石刀,转速800差不多了~

网友:
呵呵,,,毫无技术可言,随便怎么车都可以的啊,我们还4500转车螺纹呢。质量,效率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