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减速机的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08-09-24):
请问以上怎么进行齿轮设计。大齿轮是通过板与轴连接的。。板与大齿轮用螺钉连接。板与轴焊接。怎么才能确定中心距和强度计算。传动比与输入功率已知。
谢谢。

网友:
应该先选一个模数,选择合适的齿数和,确定下来中心距,然后根据传动比确定大小齿轮各自的齿数。再根据输入功率校核齿轮强度,根据校核结果调整选择的模数。

网友(2009-08-05):
是楼上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