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轴用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2008-09-25):
电机轴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
钢的!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
电机轴一般是调质钢制成

网友:
好像用轴承钢的比较多

网友:
一般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电机轴多选用45#优质碳素结构钢,小功率电机可选用35#钢,大中型电机4极以上焊幅铁转轴材料多选用35#钢,具有良好的可焊性.

网友:
一般的是45号钢,特殊的用40cr,调质。

网友:
45#钢的较多!其它的就看你设计了

网友:
有40CrNi2Mo的

网友:
也有少部分用合金钢的!

网友:
一般用45获40Cr

网友(2008-11-10):
普通电机大多是45钢,热处理为调质处理.

网友:
我做过微型电机  我们都是用40C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