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齿轮传动

楼主(2008-09-25):
航空齿轮压力角与我们常用的20度是不同的,一般都是22.5-28度.
. E6 x' H; P4 u- }2 v大家通过该书了解大压力角的好处

网友(2010-08-16):
谢谢楼主的资料,下载了,收藏先

网友(2011-07-18):
为什么下不了.?为什么下不了.?

网友:
必须回帖吗?必须回帖吗?

网友:
传动理论发展到现在,其实没有什么行业是特殊的,只是讲合理性和承继性了!

网友(2012-03-10):
怎么下载不了?没有权限?

网友:
压力角有好几个系列的,不同的场合不一样

网友(2012-07-30):
好,解决了FURIA齿轮强度问题。

网友:
注意!三个文件是一样的,下载任何一个都行。

网友:
资源共享!

网友:
想学习下!但无法下载哦!我积分不够!

网友:
周日时我传给您,请稍等。

网友:
航空制造工程手册·齿轮工艺  (转载,中国机械论坛)

编著者:<<航空制造工程手册>>总编委会主编

 出版社:航空工业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手册结合航空工业的特点,主要介绍圆柱齿轮和锥齿轮加工工艺、特型刀具设计、齿轮机床以及典型航空齿轮的制造工艺,内容力求新颖、翔实。重点是磨齿及磨齿机的调整、锥齿轮机床的调整计算和齿轮检验,并介绍了国内外齿轮制造工艺的发展及某些新工艺新技术在齿轮制造上的应用,如特种剃齿刀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齿轮刀具等。内容较全面、实用,适用从事机械制造的工程技术人员、大专院校师生阅读,也可供高级技工参考。

【目录】

第1章航空齿轮结构及Xi艺特点

1.1齿轮制造技术的发展

1.2航空齿轮的分类

 1.2.1航空齿轮的类型

 1.2.2航空齿轮的精度等级

1.2.3航空齿轮材料概况

1.3航空齿轮的结构特点

1.4航空齿轮的工艺特点

第2章齿轮传动几何计*

 2.1外啮合圆柱齿轮传动

2.1.1各国常用齿形标准

 2.1.2外啮合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几何尺 寸计算(中心距给定时)

 2.1.3外啮合斜齿(人字齿)圆柱齿轮传 动的几何尺寸计算

2.1.4外啮合齿轮变位系数的限制条件

2.2内啮合圆柱齿轮传动

 2.2.1内啮合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几何尺 寸计算(中心距给定时)

2.2.2内啮合斜齿(人字齿)圆柱齿轮传 动的几何尺寸计算

2.2.3内啮合齿轮变位系数的限制条件

 2.3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2.3.1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哨合 原理

 2.3.1.1公共齿条与斜齿轮传动的啮合

 2.3.1.2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 特点

2.3.1.3正常啮合的条件

2.3.2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几何尺 寸计算

2.3.2.1非变位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 的几何尺寸计算(中心距给定 时)

2.3.2.2变位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 几何尺寸计算

2.3.3交错轴斜齿圆柱齿轮传动的干涉

 2.4齿轮与齿条传动

 2.4.1齿轮与齿条传动的几何尺寸计算

 2.4.2齿轮与齿条传动的限制条件

2.5直齿锥齿轮传动

2.5.1直齿锥齿轮传动的几何尺寸计算

 2.5.2直齿锥齿轮的变位

 2.5.2.1切向变位

 2.5.2.2高变位

 2.5.2.3角变位

2.6圆柱蜗杆传动

 2.6.1圆柱蜗杆传动的类型

 2.6.2蜗杆传动参数的选择

 2.6.2.1模数

 2.6.2.2导程角

 2.6.2.3蜗杆头数z1和蜗轮齿数z

 2 2.6.3圆柱蜗杆传动的几何尺寸计算

 2.7齿轮传动几何计算的计算机 程序

 2.7.1外啮合直齿及斜齿(人字齿)圆柱 齿轮几何尺寸计算的计算机程序

 2.7.1.l数学模型

 2.7.1.2程序使用范围

2.7.l.3程序框图

 2.7.1.4源程序

 2.7.l.5符号说明

2.7.l.6程序运行及结果

 2.7.2直齿锥齿轮几何计算的计算机 程序

2.7.2.l数学模型

2.7.2.2程序使用范围

2.7.2.2程序框图

 2.7.2.4源程序

 2.7.2.5符号说明

2.7.2.6程序运行及结果

 第3章航空齿轮常用材料及热处理

3.1常用航空齿轮材料

3.1.1国内常用航空齿轮钢

 3.1.2国内常用航空齿轮有色金属

 3.1.3国外常用齿轮钢

3.1.3.1美国(AISISAE)

3.1.3.2前苏联(TOCT)

 3.l.3.3日本(JIS)

3.l.3.4英国(BS)

3.1.3.5德国(DIN)

 3.1.3.6法国(NF)

 3.1.4国内外常用齿轮钢号对照

 3.2航空齿轮的热处理要求

 3.2.1钢的热处理方式代号表示方法

 3.2.2渗碳齿轮的热处理要求

3.2.3氮化齿轮的热处理要求

 3.2.4氰化齿轮的热处理要求

3.2.5航空仪表齿轮钢的热处理要求

3.2.6航空仪表齿轮用有色金属的热处理 要求

 3.3常用齿轮钢的预备热处理

 3.3.l齿轮钢材与热处理的关系

 3.3.l.1合金元素在钢中的作用

3.3.1.2齿轮钢材的热处理特性

3.3.2预备热处理的目的、方法及应用

3.3.2.l退火和正火的目的

3.3.2.2退火和正火的方法及应用

3.3.2.3退火和正火的选择

3.4常用齿轮钢的最终热处理

 3.4.1淬火

3.4.2回火

3.4.3冷处理

 3.4.4入工时效

 3.5常用齿轮钢的化学热处理

3.5.1渗碳

3.5.2渗氮(氨化)

 3.5.3碳氮共渗(氰化)

 3.5.4非化学热处理表面的防护措施

 3.5.4.1非渗碳表面的防护

 3.5.4.2非渗氮(氮化)表面的防护

 3.5.4.3非碳氮共渗(氰化)表面的 防护

 3.6航空仪表齿轮的热处理

3.6.1不锈钢的热处理

 3.6.1.l奥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

 3.6.l.2马氏体不锈钢的热处理

 3.6.2有色金属的热处理

3.6.2.1铝合金的热处理

3.6.2.2铜合金的热处理

3.7热处理工序在工艺规程中的 位置

3.8齿轮热处理的检验及质量 控制

 3.8.1齿轮热处理的检验

3.8.1.l热处理零件检验类别

 3.8.1.2硬度检验

3.8.2齿轮热处理常见缺陷及预防补救 措施

 3.9航空齿轮新材料及热处理

3.9.l新材料的特点及技术要求

 3.9.l.l新材料的特点

3.9.1.2新材料的技术要求

3.9.2热处理新技术

3.9.2.1国外热处理新技术发展概况

3.9.2.2我国齿轮热处理近况

3.9.2.3国外热处理近况

 3.9.2.4国外齿轮热处理工序在工艺规 程中位置的安排

 3.9.2.5近代热处理控制

第4章圆柱齿轮加工工艺及设备

4.1滚齿

 4.1.l滚齿工艺

4.l.1.l滚齿前的准备

 4.l.l.2切削用量的选用

4.1.1.3切齿高度差的确定

4.1.1.4短齿齿轮的滚切

4.1.1.5精滚齿轮

4.1.l.6磨齿前滚齿

 4.1.2滚齿机床

4.1.2.1各类滚齿机的特点与适用 范围

4.1.2.2国产中型滚齿机型号及技术 规格

 4.1.2.3几种国外滚齿机型号及技术规格

4.1.3滚齿缺陷产生原因及消除方法

 4.1.4提高浓齿生产率的途径

 4.2插齿 4.2.1插齿工艺

4.2.1.1插齿前的准备

4.2.1.2剃前插齿

4.2.1.3插制斜齿轮

4.2.1.4内齿轮插齿加工

 4.2.2插齿机床

 4.2.2.1国内外主要插齿机型号及部分性 能数据

4.2.2.2德国LORENZ公司MCS40和 MCS60型插齿机

4.2.3插齿缺陷产生的原因及消除方法

4.2.4提高插齿生产率的途径

4.3剃齿

 4.3.1剃齿工艺

4.3.1.1剃齿的工作原理

4.3.1.2剃齿的分类

4.3.1.3剃齿工艺的加工精度与表面粗糙 度的分析

 4.3.1.4内齿轮的剃齿

 4.3.1.5双联齿轮或带凸台齿轮的剃齿

4.3.1.6径向切入剃齿法

 4.3.1.7鼓形齿齿轮的剃齿

 4.3.1.8小锥度齿齿轮的剃齿

4.3.1.9剃齿机的调整

 4.3.1.10剃齿的切削用量

4.3.2剃齿机床

 4.3.3保证剃齿精度的措施

 4.4珩齿

4.4.1珩齿工艺

4.4.1.1珩齿的工作原理

 4.4.1.2珩齿方法的分类

4.4.1.3珩齿的切削用量及条件

 4.4.1.4珩齿的精度分析

 4.4.1.5珩磨轮的制造

 4.4.1.6珩磨轮的修整

4.4.2珩齿机床

 4.4.3珩齿误差的原因及克服误差的 措施

 4.5梳齿

 4.5.1梳齿工艺

 4.5.1.1梳齿的工作原理与特点

 4.5.1.2梳齿机的调整(马格型梳齿 机)

 4.5.1.3梳齿的切削用量

 4.5.2梳齿机床

4.6研齿

 4.7磨齿

 4.7.1磨齿工艺

 4.7.1.1磨齿法的分类及特点

4.7.1.2磨齿砂轮的选择

 4.7.1.3磨齿的切削用量

4.7.1.4磨齿机床的调整

 4.7.2齿面修形齿的磨齿

 4.7.2.1齿面修形齿的分类

 4.7.2.2马格型磨齿机的修形机构

4.7.2.3雷斯豪尔型磨齿机的修形磨齿

4.7.2.4红环磨齿机的修形磨齿

 4.7.2.5S10型和GG24型磨齿机的修形磨齿

 4.7.3磨齿机床 4.7.3.1马格型磨齿机

 4.7.3.2雷斯豪尔磨齿机

4.7.3.3红环磨齿机

 4.7.3.4S10型磨齿机

4.7.3.5GG24型成形磨齿机

 4.7.4砂轮修整器

4.7.4.1砂轮的修整

4.7.4.2砂轮修整方法的分类

 4.7.4.3砂轮修整工具

 4.7.4.4砂轮的修整用量

 4.7.4.5马格磨齿机砂轮修整器

 4.7.4.6雷斯豪尔磨齿机的砂轮修整器

 4.7.4.7红环磨齿机的砂轮修整器

 4.7.4.8S10成形磨齿机砂轮修整器

4.7.4.9GG24型磨齿机砂轮修整器

 4.7.5磨削烧伤的检查与防止

4.7.5.1磨削烧伤的检验程序

4.7.5.2磨削烧伤的技术标准

4.7.5.3磨削烧伤的原因与防止

 4.7.6磨齿余量

网友:
还要继续顶,我准备下载它1

网友:
我怎么不能下载呢?

网友(2024-11-27):
每个行业的传动都有自己的独特点,不同行业之间多多交流和借鉴